电容起火了

楼主(2008-11-01):
前两天测试刚从工厂贴片出来的板,碰到了一块板子一接电上去就有一个钽电容起火,就像几根火柴放在一起刮的效果,火焰都起来,绝对可以点一根烟了。 是10V150uF的电容,电池供电的电压7~8V,从正负极引脚来看可以确定是没有放错方向的,可它居然会燃烧了,

网友A:
肯定是这个电容质量太差了

好像一般都是炸了,轻点的就是"**期",还没见过起火的呢

网友B:
肯定是电容极性装反了

网友C:
同意四楼的说法

干过一次
象**仗一样爱响,吓坏了

网友D:
没有遇到燃烧的

我加压到过压的时候爆过一个,不过只是开了个口,没有烧起来

网友E:
我遇到过

钽电容起火,火苗有2~3cm,接反了,通电一段时间后才起的火。
电解爆炸,像鞭**,老式电解,上面没开槽的那种,电解冒直接炸上了天花板,也是接反了。
电解冒烟,"束"的一声,一阵白烟,有槽电解,冒裂开,还是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