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电平转换

楼主(2008-11-03):
RS232逻辑1为-3~~-15V
     逻辑0为+3V~~+15V
查资料说下图能把TTL或CMOS电平转为RS232电平,可就不理解,请大师帮忙分析下,当PCTXD分别为0与1时,如何产生RS232的电平:-3V~~~-15V   +3V~~~+15V.谢谢,谢谢.

楼主:
图在这..哈.

RS232逻辑1为-3~~-15V
     逻辑0为+3V~~+15V
查资料说下图能把TTL或CMOS电平转为RS232电平,可就不理解,请大师帮忙分析下,当PCTXD分别为0与1时,如何产生RS232的电平:-3V~~~-15V   +3V~~~+15V.谢谢,谢谢.

网友A:
re

我一般都是用MAX232来转换电平的,没用过这个电路,但还是知道有这上电路的,今天也来分析一下:
    首先,讨论从TTL转为RS2323电平,由于二极管与电容的作用使得在二极管D1与电容C7交接处的电压保持在-3V~-15V.
    当TXD为"1"(TTL)时,Q3截止,PCRXD上的电压与PCTXD电压相等,也是-3~-15V,为"1"(RS232);当TXD为"0"(TTL)时, Q3导通,则PCRXD电压约为+5V,这个电压在+3~+15V之间,根据RS232电平,它是"0"....也就是说TTL的"1"经过这个电平转换电路后,RS2323可以识别出它是"1",是"0"也能识别为0.这就实现了从TTL到RS232的电平转换.

    从RS232转换为TTL电平那就简单了,当PCTXD为"1",即-3~-15V时,Q4截止,RXD电压约为5V,为"1",,当PCTXD为"0"时,Q4导通,电压为0,电平为"0".那么从RS232到TTL的电平转换也实现了.

    对于图中的D2是什么作用还不是很清楚,可能是防止Q4反偏吧,我也去看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B:
D2是为了防止Q4的BE反向击穿

TXD最低是15V,而Q4的BE耐压是6V左右。

楼主:
谢谢

谢谢帮忙,
有点不明白:
"由于二极管与电容的作用使得在二极管D1与电容C7交接处的电压保持在-3V~-15V"
这电压如何来的啊?请再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那个电压从PCTXD而

当PC机不发送数据或发送的数据为"1",时,PCTXD电压为-3V~-15V,电容放电,
现在这个图看不到了,不好再说下去了

网友C:
从来就没人说过这个电路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你要真是从“开关、导线、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这些基础开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这个电路你完全可以自己设计出来。小电路里全是基本原理,比如“一节干电池点亮LED”。

真是天下**一大抄,所有的作者都是先给出整电路,然后说原理,有人连原理都不说,有的说了没说对。所以大家只会引用整电路,不正常工作就干瞪眼。自己从无到有设计一个电路出来?基本上很难。

网友A:
呵呵,楼上的是什么意思呀

怎么扯到"天下**一大抄"去了呀,楼主好像没有抄一份**来吧,如果说是是抄图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说吧,这个图也算是经典的图吧,经典的图不能用??不能讨论?那楼上的"一节干电池点亮LED",是完全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C:
没说楼主抄

是说楼主阅读的那些书籍**的作者在互相抄,所谓“千篇一律”,读到最后读者居然是“潜移默化”地学会了“抄”。

网友D:
明白了原理,谢

网友E(2009-09-02):
明白原理了,谢谢各位

网友F: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方便很多,但是也可以使用别的电路的,可以自己设计,只要电平匹配就行了

网友G(2013-12-04):
不怎么明白 希望有人说清楚

网友G:
不明白 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