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75输出恒为零

楼主(2008-11-05):
我想做个三位的循环输出电路,想使用74HC175的D触发器做循环记数电路。所以做了个如下图所示的线路。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21113821834.jpg没想到它一点反应也没有(用来控制3个灯,按一下开关改亮一个灯。用上拉和下拉来控制初始值)。我把它改成不带灯的方式,也是全部输出为0。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2111417176.jpg

楼主:
电路图

估计各位大虾都看郁闷了,再上个电路图,请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灯呢?

楼主:
谢谢指教!

这是我改过以后的电路图。我想看看是不是灯电路的影响,就把灯那一部分给去掉了。灯的连接我是用Q0Q1Q2去驱动三极管的,具体请看下图:

楼主:
没贴出来

楼主:
图好像贴不出来

图好像贴不出来,技术不够,还请高手把地址复制到浏览器回车后查看,谢谢!

楼主:
偶晕,怎么图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