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这么多年的物理!这问题都分析不出来。

楼主(2008-11-06):
工作了,搞锂电池产品的设计,居然连电池哪个电流大,哪个温度高都不能估出来。。电路理论在上面都不会用了。

如图,在B+和B-之间用一个恒定电流放电(VL,VH处无电流),其中红色线为实体导线(即线材,其长度也如图所示比例),C1-A与C1-B哪个电池的温度会高一点?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没见过这种科学

惭愧!!

网友B:
电池偶坏了,还放什么???

网友C:
好像应该 C1-B 温度会稍高一些,感觉,呵呵......

楼主:
不管是不是科学

这种电池温差问题在设计中要考虑,机构工程师给电池布局,电子设计上要把热敏电阻放到温度最高的电池上,结果我估计错了(和E007感觉的一样)。。
PS:电池都是匹配好的,电压、内阻均基本相同。

网友C:
晕,LZ拿个电路来考我们的~~~

网友D:
无关电路分析

这个和电路分析无关吧

应该   电池内阻,散热环境 有关吧

在 满足同样的散热环境下,做N组实验后,你这个电路中的电芯温度 应该是平均分布的。

楼主:
看样子这个问题不应该叫电路分析

叫工程分析更确切点。。。

网友E:
拿给别人去分析,自己再学习,搞技术总是要求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