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的使用

楼主(2008-08-26):
        八个晶片的太阳能电池板对三节串联的Ni-Cd 电池充电,请问从太阳能电池板出来的电压是多少? 电流又是多少呢? 这两个参数是不是太阳能电池板的固有参数? 即跟外围电路没有关.非常谢谢。

网友A:
看厂家的手册

厂家有关于该电池板的手册,包括电压,电流,短路电流和功率等参数

网友B:
单节0.5v,8节4.0v,输出功率大约120W/m2,你可倒算自已东东的电流

太阳能电池片是一个单一的可发电器件,相当于一节有0.5v左右电压的电池;而电池板组件则相当于有多节电池经串或并联组成的电池组。太阳能电池板组件的组成数量通常是由系统电压(蓄电池电压)来决定,通常组件电压是蓄电池电压的1.4~1.5倍。例如:蓄电池电压为12v,组件工作电压一般为16.8-18v之间,那么电池片数量为18v/0.5v,也就是36片。所以常用电池片数量36或40片,大功率组件为72片。

标准光源的定义是:光源辐照度1000W/㎡下,电池片的温度在25℃时所测得的参数. (.大约是夏天中午太阳光的照度。)

太阳能电池有五大电性能参数:

1、Isc是短路电流
2、是峰值电流
3、Voc是开路电压
4、Vm是峰值电压
5、Pm是峰值功率

Pm是峰值功率= Im是峰值电流×Vm是峰值电压

注:以上计算跟据太阳能电池的外特性

    对于单片太阳能电池来说,它是一个PN结,除了当太阳光照射在上面时,它能够产生电能外,它还具有PN结的一切特性。在标准光照条件下,它的额定输出电压为0.48V。在太阳能照明灯具使用中的太阳能电池组件都是由多片太阳能电池连接构成的。

太阳能电池在使用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2.1 太阳能电池功率的选择
我们所说的太阳能电池输出功率Wp是标准太阳光照条件下,即:欧洲委员会定义的101标准,辐射强度1000W/m2,大气质量AM1.5,电池温度25℃条件下,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这个条件大约和平时晴天中午前后的太阳光照条件差不多,(在长江下游地区只能接近这个数值)这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有阳光就会有额定输出功率,甚至认为太阳能电池在夜晚日光灯下也可以正常使用。这就是说,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是随机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同样一块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是不同的。

太阳能灯具的设计和灯具的使用地区有关。太阳能电池组件额定输出功率和灯具输入功率之间关系在华东地区大约是2~4:1,具体比例要根据灯具每天工作时间以及对连续阴雨天照明要求决定。另外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大约120W/m2。

楼主:
    谢谢你,我在百度上也搜到了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