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础测气缸内活塞移动距离23mm续

楼主(2008-08-27):
前段时间一直在本版面发贴,求助一个关于无接触方式随时检测气缸内活塞位移的帖子,活塞行程大概23mm。

现在要用,红外编码的方式去测,价格也合适。但是这种方式测得的是相对量,不是绝对量。就是每次得结果是在上一次的基础上才能知道气缸的现容积

这样在断电的时候,如果活塞被移动了就不知道了。请问采用什么方式才能让下次上电时,首先检测活塞是否被移动过?

现拟采用磁传感器和永磁体来检测,这样,在下次上电后,先检测磁强度变化,如果变化了,就知道在断电时,活塞位置被动过了。请问这种**位置的方法可行么?
有更好的方法推荐更好!谢谢!

网友A:
哦,这个啊

有两种办法吧,一种是用电池,让你的设备不要断电,
貌似现在的数字游标卡尺在断电后移动尺子,它还是能记录的,
一节纽扣电池能用上几个月呢.
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绝对位置传感器,输出是并行的格雷码,根据精度不同有8位到16位不等.
另外一种方法你估计用不上,电梯上用得比较多
试想,如果停电之后,用外力转动电梯的电机,使电梯移动了,那么来电之后电梯还能不能知道停在几楼呢,
就是用一种带有磁性的继电器,继电器有1个弹**,上下两个触点,两个触点都带磁性,当然它是没有线圈的,靠电梯轿厢上的一个磁铁吸引,电梯往上运行,经过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将**吸引到上面的触点上,然后保持,电梯往下运行的时候就将**吸引到下面的触点上,然后保持,跟有没有电没关系,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说明,实际上比这个复杂的多,还分N极S极的,而且继电器是分几列安装在轿厢上的,轨道当只是固定磁铁,如果有30个楼层,只要5个这样的继电器就可以了.当然,也是按照格雷码排列的.
这个问题这么久还没有解决呢啊,真是难为小姑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