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单片机编程

楼主(2008-08-28):
初学单片机没多久,才看完了教科书,想自己动手玩玩,但是却不知道如何给单片机写入程序

芯片是 AT89S51  板子看图(这个可能大家不熟悉)

我想问的是:
假如 我用KEIL写了一些程序,并生成了HEX文件,请问用什么导入到单片机的程序寄存器呢?
还有什么是ISP下载?

希望能够得到较详细的回复,网上模棱两可的东西让我更加不明白了

网友A:
把程序烧进去~~~

   沙发啊  呵呵  我和你一样刚开始也是什么也不懂
   ISP 是用来把程序下到单片机里的软件,你去网上找下STC-ISP V391  这个东西  很简单的  下载前选好你的芯片 按要求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买一条ISP下载线

去电子市场买一条配套的下载线,然后找一个ISP下载软件(上网找吧)。
用下载线将PC和单片机连起来,用软件选择你单片机的型号,就可以把
HEX烧进去了。

网友C:
DIY啊

自己做条ISP下载线,实惠着呢

网友D:
数字的简单,模拟的真难阿。

网友E:
用AT89S52吧

自己到网上查一下作ISP下载端口的资料啊

网友F:
貌似

貌似这个开发板自己就有烧录程序的功能
看看随开发板带了什么软件,里面可能就有烧录的软件
可能是个Exe,
也可能是Keil下的一个补丁,有了这个补丁就可以在Keil下直接选烧录,烧到芯片里

网友:
用下载线下载进去

网友G:
自己做下载

用RS232做下载,买个下载线,从网上下载STC-LSP
利用单片机的RXD,TXD

网友H:
得有(ISP)下载线

AT89S5X支持ISP下载。资料里有说明
下载线网上的做法很多,基本都是用244或373通过并口的,这种比较简单。
你可以去网上找Easy 51Pro v2.0宇宙版或相近的,这个版本我用过,还是比较好的,最近它出了一个1.3版的。下载线是用的ALTERA的下载线。V2.0版本中有制作过程。
有了下载线,插在电脑并口上,运行它给的程序,然后载入HEX文件。然后点烧写即可
KEIL默认是不生成HEX的。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I:
这样

at89s51一般都是isp下载方式,需要一条isp下载线,然后去网上找Easy 51Pro v2.0这个下载软件,找到你的芯片类型,直接点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J:
re

以上的回帖,只有10楼和11楼是正解。

网友K:
以上的回复,只有关2楼是错的

ISP可以有三种,一个是AT89S51系列的,是SPI接口的ISP,可以下载easy ISP或者宇宙版的,二是STC单片机和一些PHILIPS的ARM和单片机,用是是串口下载的,串口下载的有官方的下载软件.三是AVR单片机中和ARM中有的JTAG接口(不过一般不把它叫作ISP),
还有一种下载的方法不是ISP,,而是用编程器,TOP2004及以前版本的200以下就可以买得到,TOP2005+和TOP2007比较贵,大概要500~600,绝大多数单片机都可以进行编程,

网友L:
我也是一个菜鸟,去年买了一个实验板,就是AT89S51芯片
当时带了一个AT89S51芯片和一个写着仿真监控的玩意
如果我用AT89S51芯片,下载就需要连接一个针脚多的口,软件是“DownloadMcu”晓奇工作室编的
如果我是那个仿真监控,下载就要换成针脚少的线,软件就是keil
我知道我很菜,说了半天也许你还是不懂
如果需要,qq联系

网友M:
烧录程序的功能

貌似这个开发板自己就有烧录程序的功能
看看随开发板带了什么软件,里面可能就有烧录的

网友N(2008-10-03):
..............

也不知咋办了

网友O:
偶比楼主还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