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 adc的供电电压能小于参考电压么

楼主(2008-09-03):
adc的参考电压需接5V,即Vref=5V,但考虑到和外围的电瓶兼容问题,需要把供电电压Vcc设为3V,不知道这样可以么 ?手册上说ADC的允许供电范围为2.7-5V.

网友A:
re

我不晓得现在的ADC是否有了新的设计。但是按传统ADC的特性来说,不可能做到你说的。

传统ADC,Vref 的最大值不能高于VCC+0.3V,测量通道的模拟量输入也一样,不能高于VCC+0.3V。

网友B:
太低了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