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2008-09-03):
如图.
刚才看差放,了解到差放的输出电压是差模电压增益与共模电压增益的和.
那为什么此运放的放大倍数是Ad=Rf/R*(U1-U2)
而不是AV=1/2*(U1+U2)* Rf/R+ Rf/R*(U1-U2),难道已经完全抵制掉了?
请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A:
re LZ

输出为:

    Uo = U1 - (U1 - U2) * Rf / R

楼主:
谢谢

谢谢HWM,我又重新算了下,AV=Rf/R*(U1-U2)+U1,
从这式中看,U1应该就是个共模电压了,Rf/R*(U1-U2)是差模电压放大倍数.
疑问:为什么共模电压不会被放大呢?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re LZ:

抱歉,在2L的算式中有误,应是:

 Uo = U1 + (U1 - U2) * Rf / R

这不是通常意义的差分放大电路,只是比例放大电路的一般形式。若固定U1就是反比例(A=-Rf/R),而若固定U2就是正比例(A=(Rf+R)/R)。如果两个都可动就是Uo = U1 + (U1 - U2) * Rf / R。另外若两个同步变动(所谓共模),输出随之同步移动(因无零点引入,故呈现系统浮动)。

楼主:
嗯,有点理解了,谢谢HWM.

从书上看到,若把U2接地,此时集成运放引入了共模输入?
你说只有当U1 U2同步变动,才算共模输入.
那此时U2不是接地了吗?已不可能与U1同步变动了啊?如何会引入共模输入呢?
关于这共模问题,十分的不了解,还请帮忙解释下,它是如何在电路中起作用的,谢谢.

网友A:
re LZ:

你这里所谓的“共摸”指的是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相对于地参考点的电位。由于非理想运放(即实际使用的运放)当输入端离开零点后相关参数会有变化(参考手册中的共摸抑制比),所以一般建议使用反比例放大电路以减少共摸输入信号(指的是运放输入端)对输出的影响。

当然在某些场合下,还是有必要选择正反比例放大电路,如要求有高的输入阻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