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的反向电压设计余量

楼主(2008-09-05):
一般LED灯的反向电压参数是5V,是不是只要不超过5V就可以,还是要取一定的余量,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个体是有差异的阿.

楼主:
是啊,所以才考虑余量怎么设置
请各位赐教呀。。。

网友A:
留20%应该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
还想问问啊,是否这20%已经把温度因素考虑进去了
因为二极管受温度影响很大,正常情况下压降是0.7,在高温下就是0.3了,那么是不是我们考虑在最恶劣环境下再取20%的余量?

楼主:
 大家发言呀,帮帮小女,很急的~

网友B:
有限流电阻你即使加大的电压它也不会那么容易就坏

网友A:
o

什么东西都有个限度,你那高温是多高,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环境恶劣你就要找适合的东西.不是留多少余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