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AX038频率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最近用MAX038做了一个500KHZ的频率发生器,由于现在我只是验证一下它的功能,故没有做板,而是用万用板焊接而成,波形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它的频率会不停跳变,范围大概有2,3KHZ,当然频率是渐变的。还有,小弟的电路图就是按照DATASHEET里面的经典电路图来连的,并没有外接FADJ,DADJ,而是将它们分别通过电阻和电容接地了。希望有高手能够告诉我如何去提高他的稳定性。谢谢!

网友A:
MAX038现在都快没有人生产了

还用100RMB一片,用DDS吧。
如果你执意要用,请选好你的冲放电电容,一定要使用性能稳定的;还有,电路板最好不要使用万能板;500kHz下可能有10-20Hz跳变是正常的,如果有2-3kHz跳变绝对不正常。

网友A:
电源也要稳定,并且电源端要加储能电容和退偶电容,地线

网友B:
电容的问题

Iin引脚的电容性能要求很严格 换稳定性好的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电容温漂造成频率变化,因为我发现电路刚上电时频率有较大变化,但是3,5分钟后,频率就会变得相对稳定,所以我在考虑是否是一段时间后,电容温度不再变化了,频率也就不变了。
还有就诚如cby981541大哥所说,万用板可能也会有些问题,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吗?各位大虾

网友C(2014-04-08):
新做的MAX038模块:支持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产生,频率可达20MHz,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作为一个测试信号源,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MAX038函数发生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910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