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11-02):
(无正文)

网友A:
V*A不是W吗?

网友B:
30VA就是30伏安的意思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30W?

那是不是说是30W啊?

网友C:
参考一下

VA是视在功率,包含有功和无功功率。一般用于电源、变压器等电力变换设备上。
W则是有功功率,一般用于用电器。表示电器实际消耗的功率。

楼主:
明白了,谢谢。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