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熟悉电源部分的朋友来帮我分析下这张图

楼主(2008-09-23):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张图,是国外一个产品上的电源部分原理图

电源供电就是通过一个和手机冲电器差不多的220V交流转5V直流,为什么还要加D4-D7的整流桥,作用是什么,R55应该是个什么东西,PCB板上没焊,L1是(SCHAFFNER RN102-2-02)(0214)2A 250V 不知道是不是和磁珠起的一样的作用。后面加的电容和二极管等都是为了减小EMC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o

整流就是不管输入两根线那个正那个负都可以用(通用 当然交流的时候也行),R55应该是压敏电阻,不过前面有了TVS这里就不需要了.L1应该是共模抑制线圈.电容都是滤波用的,减小电压波动和噪声,d2的作用是为了防止负电压出现时钳位在-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