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技术

楼主(2008-09-23):
(无正文)

网友A:
用集成电路专用烙铁

  可以去买集成电路专用烙铁,偶尔用的话,就有点浪费,

网友B:
2L

2L正解

网友C:
哈哈 用电烙铁不停的烫,

网友D:
要不行就用吸锡器一个一个的吸吧

要不行就用吸锡器一个一个的吸吧

网友E:
不听2楼的就餐扔火炉里去!

网友F:
引脚剪了!然后烫一下一甩

网友G:
用普通烙铁堆锡就可以啦,没那么麻烦吧

网友H:
我们通常是两三个人一起完成的,用电洛铁

网友I:
风枪+吸锡带

贴片元件就热风返修台(就是风枪,一般能用的货色,市价现在估计也就100多一点),插针的就有点难办了,可以就吸锡器一个点一个点地吸,不过,感觉效果不怎么样,用吸锡带+松香好一些,不过也得慢慢来。剪引脚。。有时可以,不过对于引脚太短或是焊得太死的片子,还是小心为妙,一不小心,引脚可能就把焊盘给扯下来了。。

网友J:
看上去,你们的意思是

让所有焊脚的焊锡一起化了最好

网友K:
堆锡可以,效果取决与烙铁的温度以及动作的快慢,要保证所有引脚上的锡都融化,然后一甩即可

网友L:
不同的封装方法不同

插件的一般用吸锡枪多脚贴片的直接用热风枪吹
BGA的最好给板子预热,免得用热风枪吹的时候板子局部受热使得板子变形

网友M:
这活不好干啊

网友N:
在工廠端一個焊錫工位的小朋友很快就干掉了

如果你這顆零件拆了不需要再使用或分析的話,用熱烘搶或者直接剪掉pin,
如果零件拆了需要再使用或分析的話,建議用好的烙鐵加錫後一側一側的把
pin 拉起來.

以上方法主要針對QFP / SOP 等封裝.

聽6樓的方法會造成整個產品保廢(會把pad 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