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06):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个mos的控制电路吧。 现在是通过三极管驱动mos管来控制灯的亮度。 问题是MOS管会很烫,三极管长时间使用后就会烧掉。途中LED电流为3A。

网友A:
把R3放到Q1的发射极.Q4栅极接Q1发射极

楼主:
谢谢,还有什么建议没?

楼主:
大家再帮忙看看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