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在线烧录的问题(很郁闷)

楼主(2008-10-07):
最近弄了个STC89C51的最小系统!用MAX232转换下载!最后系统可以正常运行!但就是下载不了!
检查如下:
1.检查电路没有问题!没有虚焊,没有短路断路!
2.STC和MAX232换过新的也不行!应该也不是芯片问题!
3.拿STC实验板可以下载!就是我的最小系统不行!估计也不是电脑和软件的问题!
我用的是12M晶振!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有什么好的检查方法吗?我用的是3节1.5V的电池,是电压不够吗?
不下载时程序运行流畅!下载时,上电冷启动时程序有停顿!是不是说明有在检测~!查了两天了!就是找不到问题!还请大虾们帮忙!

网友A:
加大电压没准就好了.

网友B:
检查串口是否正常

可以直接用自环线检测。
实在想不通,就拿示波器看看单片机串口上的数据波形正常不正常。
另外STC是烂机,不保证他自己没问题。

网友C:
板上有没有其他的485芯片、看门狗芯片?

网友D:
注意下图中画红圈的地方还有232的线序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解决了!呵呵!

网友E:
解决了反馈一个结果啊

网友D:
就是,也给其他人一个借鉴

网友F:
我还碰到什么问题,到底怎么了〉

网友C:
...

这LZ,太不厚道了...

网友G:
对,LZ太不厚道了,强列遣责

网友H:
re

lz估计兴奋去领钱了  .....

网友I:
呵呵~

其实有时候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J(2013-04-06):
引用 楼主:

楼主能指教一下怎么解决的吗?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郁闷的心情楼主一定能体会。

网友K:
就是,也给其他人一个借鉴.注意电容大小。

网友L:
晶振要是用11.592的就好了~如果单片机里要用到串口通信,那么理应用11.592的晶振,还用12.000的晶振,就等着误码~
若用12.晶振,尽量降低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