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

楼主(2008-09-24):
如图,是个镜像电流源,右边是它的静态工作点.
奇怪:
     1.为什么电流没成镜像关系呢?
即Q1(ic)不等于R3(i)?
     2.在Q2(uc)与Q2(ub)相等的情况下,
为什么Q2(ic)不为零,依然存在?

网友A:
镜象电流源不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不是镜像电流源吧?

这不是镜像电流源吧?

楼主:
谢谢

我这个图是从模电书上摘下来的,书上说这是镜像电流源.那麻烦楼上两位老师能提供个镜像电流源的图吗?谢谢

网友C:
这个结构上是比例电流源,因为存在射级电阻

网友D:
Uc=Ub,不是Ic为0 的条件

2.在Q2(uc)与Q2(ub)相等的情况下,为什么Q2(ic)不为零,依然存在?
-------
看三极管原理就知道了。比如:此种情况下,并不妨害三极管的基极有电流注入并产生Ic。

Uc=Ub是一个特殊的工作点/方式,值得好好分析理解。虽然我一时也说不上什么。

网友D:
这个问题提得不错

酷一下!

网友E:
晕,我也被书上的图害了

还好没做这个方面的

网友F:
这个问题我分析过……

UB=UC时,存在Iceo,即集电极—发射级反向饱和电流。此电流很小。
这个问题我去年的时候也想过,开始也是不清楚,后来问老师才知道。
仅供参考。

网友G:
原因是V2的电压不够高!!!

或者说R4不够小,

网友H:
UB=UC时是临界饱和状态

但是Q1的集电极电阻太大,饱和电流不够大
所以不能镜像了

网友H:
你可以算一下

R2上的压降为3.573V
R4上的压降为2.443V
3.573+2.443=6.016V
Q1工作在饱和状态了。

网友H:
若想实现镜像电流必须是两个管子都在放大区

网友I(2010-10-27):
UB=UC时 UBC=0 但发射结仍然是正偏,此时三极管处于临界饱和状态,仍满足放大状态的方程,仍可以看作是处于放大状态

此图是比例电流源电路,但参数选择不当,Q2已经处于临界饱和但Q1集电极负载电阻又大工作电压又低,不饱和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