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图里的V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2-10):
也许没有特别的意义

在我看来,它应该是指电阻上的电压。

当然,如果确实是指电压的话,应该用字母U而不能用字母V(均为斜体)。这是有关量和符号的问题,有国际通行的标准,我们也有国际。

参考国标:有关量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网友A:
这个题有点新鲜

如果电路能平衡,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应当相等,且假设其0 V,同时输出电压为U1。这样
(U1+V2)/R1=(U1+V1)/R2
上式中只有U1是未知数,因此可以求解,之后可以解出V。
但,如果两个输入端还有共模电压或电路不平衡,那么,电路会有另解。实际上这个电路是不能求解的,因为前面的算式是不能根据图中的元件成立的。理由是:两个输入端只有电流流入或流出的单向路径,没有对应的流出或流入的另一路径,而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流又肯定是0……所以,前述的U1其实不能计算----它只能是拉近负电源轨的一个电压(因为V2大于V1)。

以上解答,不知道你满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