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电路问题

楼主(2008-12-10):
如图,仿真结果怎么是那样的?我哪错了吗(proteus软件)?
实测结果是,输入端为500MA,输出为1V,WHY?

网友A:
没这样画的。你的地在何处?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

再加上这个管子本身性能不咋啼。。。。。。

那个大虾们知道有没饱和V(CE)在0。1V及以下的三级管子??

网友B:
PNP管没有饱和导通,这样相当二极管

导通后B与C之间没有偏置电压了

网友C:
LZ把电阻移到集电极上

从集电极输出,就正常了

网友D:
饱和在0.1V及以下的管子一大堆

饱和压降和IC及IB有关

网友E:
饱和压降那么低的有啊!

我就用过这种压降的管子,不过用的是NPN的管子,但好像这个值也有变化的,小的时候可以到0.0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