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怎样设置线宽.....

楼主(2008-12-10):
protel99se在PCB自动布线之前如何设置线宽........

网友A:
进入布线规则

好象 是最后一项就是关于线宽的。

你可以设置最大值,最小值,默认值。

上述设置是能用设置,也有一些特殊设置,比如对特定的类、指定的网络进行同样的设置。

网友A:
线宽规则往往不止一条

楼主:
一般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B:
默认设置

这个你看书啊,我也是刚学的,似乎是本教protel的书都有说明的。翻翻就知道。
我设置的是最小10mil优先20mil,最大30mil。也不好说,另外画线过程中按tab见可以即时调整线宽,我似乎记得可以。

网友C:
2楼,5楼正解。其实要根据阻抗来决定线宽的

网友D(2013-01-23):
想问设置线宽还是走线的要求呢,线宽一般和电流大小有关系,而线间距一般和串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