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哥们展现你们的才华,帮我看看了

楼主(2008-12-19):
各位大哥我看看这个电路图啊,
Ui1是另一组电源的电源地,Ui2是信号源(0~0.4V),
它具备的有源滤波是怎么算的,
      是不管电容C1,把它看成简单的有源滤波,
      还是通过公式进行计算啊,这样好像很麻烦???
谢谢!!!

网友A:
R3,C2构成RC低通滤波器,R4的作用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A:
R4的作用有可能是滤波器匹配阻抗

网友B:
R4与R2是对称关系

网友B:
图不要那么大

800宽就可以了。

计算带宽:可以把Ui2短路后计算Ui1输入的带宽。反之亦然。

楼主:
哦,谢谢楼上大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