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焊锡丝里的松香是怎么进去的?

楼主(2008-12-17):
请问:焊锡丝里的松香是怎么进去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硬挤进去的

  大嘴巴里面套个小嘴巴,大的挤锡屎,小的挤被锡烘融的松香,出来后快速冷却就可以上线磙子了

网友C(2009-10-10):
先把松香拉成丝,再在外面糊一层锡。:lol

网友:
灌香肠那样灌进去的;P那些电缆的铜网也不知道是怎么编织的

网友D:
松香+活化剂一起融化, 锡加热(不能化), 用连铸挤压工艺, 挤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