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帖]高手来帮帮忙啊

楼主(2008-12-26):
各位高手们啊,我是个新手,现在老师叫我们用温度传感器设计一个智能仪表,芯片包括:AT89C51,AD590,ADC0809,LM324。其中AD590每1K输出一个微安信号,需要转换电路。

本人是新手啊,不太会做啊,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首先是根据指标选择传感器和测量方案,然后才是选择器件

规定器件是误导行为,更何况用停产的ADC0809很可笑,对智能仪表而言,AT89C51往往资源不足,而且温度智能仪表多数应用在工业现场,具有较高的精度,指定LM324凸显教导者很是外行。

网友B:
ADC0809??

要么是学生作业,连用啥芯片都给你说了,指标肯定不高。
再不然——指导者太外行了。

先做需求规划,再细化到电路上来。

网友C:
呵呵

这样寻求帮助很不好。
帮忙只能是说你在系统中遇见了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发帖子问一下,大家讨论一下,问题就可能解决了。
而你是什么也不做直接就上来问了,这样很不好。要想帮你也得从头设计系统,没有几个人有这么多时间来做这些东西。
我给你点建议:去网上找些关于智能仪表设计有关的**,看看这类仪表大概的结构,然后根据老师的要求写出这个系统的硬件框图和软件流程图。再上网上搜索下你们老师要你用的芯片资料,看看怎么用这些芯片实现你的软硬件设计。
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什么问题再来问,有了针对性,别人也好回答。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呀!!

大家帮忙最多也是细节。。!!

     有些东西还是自己做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