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高手请指教,这段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08-12-27):
AC, AI, DM, IDMA, se
void main(void)
{
    int vvdd;
    int fact{int n};
    vvdd=fact(5)+1;
    while(1);
}

int fact(int n)
{
    int res;
    if(n==0||n==1)
        res=1;
    else
        res=n*fact(n-1);
    return res;
}

------------------
引用 网友A: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2楼: 函数声明括号错了

int fact{int n};
改为
int fact(int n);

-----加入答案再穿裤子

网友A:
函数声明括号错了

int fact{int n};
改为
int fact(int n);

网友B:
????

函数声明可以放在主函数里面?回去试试看:)

网友C:
函数声明好像可以加到main里

但是我没这么干过

网友D:
我也没用个。。。应该算是局部申明吧!

网友E:
还真的可以

刚刚试了一下,还真的编译过去了
以前都不知道,我一般都放在程序开始时

网友F:
建议

建议函数声明放在main外面,不然时间长了,东西多了,你会找不到这个声明的。

楼主(2009-03-27):
多谢谢名位大哥

多谢谢名位大哥!以后我多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