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1302的问题

楼主(2008-12-29):
我用DS1302做一个电子钟,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把小时寄存器的位7置1应该是AM/PM制的,但是程序判断不为0处理成24小时制。我把位7置0,能正常运行在24小时制下。附代码段,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下面这个是我用来判断24制还是12制:
if((time[2]&0x80)==0x80)//判断小时寄存器位7是否为1
        {
            if((time[2]&0x20)==0x20)//判断小时寄存器位5是否为1,1为PM,0为AM
            {
                displaystring(0,0,"PM");
            }
            else
                displaystring(0,0,"AM");
            displaychar(2,0,number[(time[2]&0x10)>>4]);//进制转换并显示
        }
        else
        {
            if((time[2]&0x20)==0x20)
                displaychar(2,0,number[2]);
            displaychar(2,0,number[(time[2]&0x10)>>4]);
        }
这个函数是用来控制时钟开或关和24制或12制。
void settimetype(bit timeoff,bit ampm)
{
    unsigned char temp1;
    if(timeoff) //1为关闭时钟,0开启时钟
    {
        temp1=read1302(otimeaddress[0]);
        temp1|=0x80;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itimeaddress[0],temp1);
        write1302(0x8e,0x80);
    }
    else
    {
        temp1=read1302(otimeaddress[0]);
        temp1&=0x7f;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itimeaddress[0],temp1);
        write1302(0x8e,0x80);
    }
    if(ampm)//1为12小时制,0为24小时制
    {
        temp1=read1302(otimeaddress[2]);
        temp1|=0x80;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itimeaddress[2],temp1);
        write1302(0x8e,0x80);
    }
    else
    {
        temp1=read1302(otimeaddress[2]);
        temp1&=0x7f;
        write1302(0x8e,0x00);
        write1302(itimeaddress[2],temp1);
        write1302(0x8e,0x8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