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一个器件

楼主(2009-01-07):
我想找一个器件,要求是不管输入信号的功率是多大,输出是一个固定的值,如果输出固定为+7dBm最好,带宽在100M以上就行,可以不用很宽。有哪位用过这样的器件,麻烦跟我说下,谢谢!!!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器件啊

网友B:
查一下就知道

去电子元器件特性参数查询网站一查就知道了,输入参数值即可www.highwaydata.com.cn

网友C:
还有这样的东东?

网友D:
不管输入信号的功率是多大输出固定为+7dBm

那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E:
有点像AGC了。幅度不变,频率可变,做调频接收?

网友F:
你要一个AGC的放大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