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继电器的结构?

楼主(2009-01-09):
请问延时继电器的原理是什么,是靠什么计时的?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方式

机械延时和电子延时。

机械延时:如闹钟方式或气囊方式(气体缓释)。
电子延时:这个不用多说了吧?有模拟电子延时(如NE555),数字延时(如计数器)。

网友B:
中学学习楞次定律时,

老师说,在继电器铁芯上再绕一组线圈,并且将此线圈两端短接,就可以达到短暂延时的效果,

网友C:
那是增强反电动势,其实接有续流二极管也会使继电器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