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扫描显示

楼主(2009-01-09):
这个显示电路能用定时器中断扫描显示吗?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不正确理念下的电路,不能保证亮度均匀

网友B:
主控器能做的事,就能

网友C:
可以

应该也算一种典型的数码管动态扫描电路吧。

网友D:
当然可以

配置定时器TMOD不要与外部中断关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