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教材上的微分,积分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11):
如图,积分电路.

教材在解释为什么叫积分电路时.有一句话不太明白.
"当RC比较大的时候,Usr 约等于 Ur"

不太明白,谁给俺讲讲.

楼主:
抄一遍,在贴图

楼主:
手机太次了.拍了好多张,这张还是最不晕的.

让各位受晕了....呵呵

网友A:
是简单的积分啊

Us对T在0-t内的 积分结果是Us*t(Us应与t 无关的),所以当t=rc时,Usr=Us
呵呵.微积分很多都忘了

网友B:
误人子弟的书~~~

他的意思就是RC很大时,Usc的电压上升得很慢,对一个较短的时间里(与RC相比),相对与输入电压来说,电压可以认为是0,所以Usr 约等于 Ur。

这里至少要说明一下,不然对初学者来说,是一头雾水。

网友A:
呵呵,还是awey分析的清楚,这回LZ应该明白了

楼主:
嗯,呵呵

类似的,还有微分电路.也是这样近似的.

网友C:
书上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awey说得也不错。

1 提供一种低精度、有条件的积分算法,即条件是RC很大,所谓很大的意思是指信号变化速度相对于RC常数而言。
2 所述的电路其实不是真正的积分电路,而是一个惯性环节。
3 所以要进行那个算子转换,实际上是寻找结论的需要。

楼主:
对于微分电路,如此近似:

当RC很小时,相比脉冲信号的周期.  电容两端的电压近似等于信号电压.

这样近似,行吗? 短时间内(相对于信号周期)认为电容就充满了电?  进而认为是微分关系?

微分和积分电路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吗?

网友C:
你从算式推算看看

到底行与不行?

网友D:
这公式肯定是对于交流电路来说的,对直流肯定行不通

网友E:
不见得

这个地方的关键是对τ = RC 很大时的理解。

注意此时的原理依据是:对 τ = RC 很大时,u<SUB>sY</SUB> = u<SUB>Y</SUB> + u<SUB>sC</SUB> 改为,这是一种近似其近似的依据就是。而这个依据的电路状态特征是什么?显然是 u<SUB>sC</SUB> 很小----小到可以忽略的情况。这是理解该电路为“积分电路”的关键点。

作为教材,不一定对此进行具体解释的,但参考资料则可以对其进行详细说明。

楼主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不错,希望人才,呵呵……

网友E:
诚告楼主:基于你这个帖子的表现

特地推荐你参加“十大”新人评选。
参见下面的帖子:
○ 2008年度21icbbs十大新人奖 提名帖(为了给更多新人机会,允许2006年以后id参选) (958字节)

网友F:
直观理解即可:此为两器件串联,R上电压自然是分压而得。

而R和C之阻抗比(也可理解为压降比)就有RC为其因子,若RC相当大,自然Usr几乎都降在了R上。

当然C有“储存”功能,若长时间Usr偏置(直流成份非零),Usc的直流成份最终会与Usr之直流成份一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

谢谢IC921给俺裤头儿。

 就别提名了,俺已经不是新人了,都毕业好久了。

只是基础太差,硬件水平太差。

看了大家的分析,还是不甚明白,惭愧阿...
//------------------------------------------------
感觉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惯性环节,说他是积分电路,是因为其输出的波形比较象积分环节。
//------------------------------------------------
对于各位大侠提到的理解方法,对于积分电路,俺觉得有道理。但换做微分电路,又糊涂了。

这里说RC很小,那么,当t很小的时候,电容尚未充电完成,怎么能忽略
电阻的压降呢?

网友F:
其实微积分关系是电容上的电流和电压间的基本关系

而电容上的电流能直接通过R上的压降加以反映,因此电容上的电压和电阻上的电压间严格遵循微积分关系。

现在就要考虑如何将电容或电阻上的电压近似的反映到总电压(Usr)上了。若要求积分,则必须建立Usr和Ur的近似,因为Uc是Ur的积分(严格遵循)。根据C和R的分压规律,当RC较大时,Usr就将接近于Ur。反之若要求微分,则必须建立Usr和Uc的近似,因为Ur是Uc的微分(严格遵循)。根据C和R的分压规律,当RC较小时,Usr就将接近于Uc。

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近似。要能较好的进行微积分关系的运算,还必须有运放的参与。

网友G:
看看这样是不是好理解一些

没有严格按照电路分析来啊

网友H:
教材的出处?

有点不太可靠。

网友G(2009-03-04):
好贴顶起来啊

好贴顶起来啊

网友I:
学习。一些东西什么时候看都是一头雾水。

网友J(2010-03-24):
路过,明白了很多。

网友K:
HWM 评不了分了 呵呵

网友L(2012-02-23):
HWM解释的相当好!

网友M(2012-06-16):
隔了那么多年看,依然是好帖子

网友N:
再一次复习模拟电路。。。

网友O(2012-08-03):
RC非常大时,C上的电压变化非常慢,几乎为零。因此Ur近似等于Usr,当然当时间非常长后,就不成立了。他其实是一个惯性环节,因为惯性常数太大,因此变化缓慢,但随时间积累,还是会变化到应有的值的……

网友P(2012-10-07):
喜欢Fourier00的分析!

网友Q(2012-11-08):
教材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