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9C51如何同时产生两路频率和脉冲个数可控的PWM波?

楼主(2009-01-12):
RT 需要89C51同时输出两路PWM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同时运动。需要频率和脉冲个数都根据程序计算出来的值控制。请问该怎么办?
PS。还有个问题,如果我用的是定时器产生PWM波,那两个都得用上了,是不是不少了定时器,我还要用一个键盘中断扫描,和计时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

网友A:
可以用软件模拟PWM输出

当然,太耗CPU时间
要么降低分辨率,要么降低频率。
降低频率会造成可闻噪声的问题,
降低分辨率问题倒不是很严重。
可以搞一个10Khz,16级也就是4位分辨率的软件模拟PWM
需要中断频率160KHz,89C51也就到这个水平吧。
倒是可以用delta-sigma 办法输出,用低速计数增加输出频率,
但是驱动管开关次数明显增加。
不过只需要中断频率20KHz即可。

楼主:
不用这么高的频率

驱动步进电机最大也不过1KHz
关键是要两路要同步
可否说说软件模拟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B:
关键是要两路要同步

关键是要两路要同步???是要同步频率运行还是同时运行不同的频率??

楼主:
不同频率

不同频率

网友C:
89C51多少钱一片?换个带两路PWM的便宜片子不就行了

3块钱左右带多路PWM的51核片子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