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芯片的输入电流?

楼主(2009-01-24):
我想用cypress的SRAM,但是它的芯片手册上好像没有给出每条I/O管脚的输入电流,只给了个input leakage current。这个漏电流和正常工作时的输入电流是两码事吧?怎么才能找出它的输入电流呢?
SRAM的芯片手册在这里:
 相关链接:http://download.cypress.com.edgesuite.net/design_resources/datasheets/contents/cy62157ev30_8.pdf

网友A:
leakage是静态

动态指标要用输入电流估算,一般设计不用计较到这个份上。并且leakage和动态电流(关系输入电容大小)是封装决定的,你不一定在数据手册上能找到这些指标。

楼主:
谢谢施主。

我想大概估算一下电流的数量级。我怕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搞它不定。另外,我要用电池供电,想知道这个片子大概会消耗多少功率在I/O上。

网友A:
没几个uA

你加上拉耗的电都比这个多。

网友B:
SRAM都是CMOS结构的

    其输入电阻很高,不能用电流衡量,主要是通过节电容的充放电效应消耗输入电流,而该效应与输入信号的频率相关,不是常量,通常HC门的驱动能力可至少带数十个CMOS型输入,只是实际应用中负载过多会因布线复杂导致信号反射,而信号反射很可能比CMOS的容性输入负载对信号的影响更严重,同时也是频率越高越明显,所以考量高速CMOS电路设计时要用专门的设计思想而不能简单套用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