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1单片机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9-01-23):
代码如下:
/********
2009-1-23
采用中断方式
Chow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_lcd[]={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
0x86,0x8e,0x89,0xc1,0xf1,0xc8,0x7f,
};//共阳LCD 数字表:0--f

uchar code tab_dx[8]={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LCD段选开关
unsigned int i,j;
sbit d1 = P1^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for(i=0; i<z; i++);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中断0
{
    d1 = 0;
}

int main()
{
    EA = 1;
    EX0 = 1;
    while(1){
        for(j=0; j<16; j++){
            P2 = tab_dx[j%8];
            P0 = tab_lcd[j];
            delay(50000);
            d1 = 1;
        }
    }
    return 0;
}
程序启动后,
我将P3.2口即int0 于 Gnd 用杜邦线连接,lcd并没有中断停止,而是比原来显示速度慢了许多,拔去后恢复正常。

请问lcd为何没有停止,而是变慢了?

网友A:
没看懂

杜邦线 是什么
你想让中断怎么样做,想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

杜邦线就是导线啊,我看郭天翔的视频里面学着写的程序。
我是想给中断0一个低电平,然后让LCD数码管停止,但是实际上不能停止,计数的速度变慢,很奇怪

网友A:
同学,务实一点,刚入门要踏实。

新奇名词不能帮你解决问题,跳线就是跳线。

你的中断程序里并没有让闪烁停下来的语句。

d1 = 0;

在外面对d1判断了吗?没有!

你的主程序应该这样写:

while(d1==1)
{
  for(j=0; j<16; j++)
  {
   P2 = tab_dx[j%8];
   P0 = tab_lcd[j];
   delay(50000);
  }
}
while(1);

网友B:
楼上说得正是啊,那个d

网友B:
哎,总是按回车键就回复了

sbit d1 = P1^1;
定义这个d1有什么用啊?

楼主:
~

没用 ,就是看看有没有停止了。

我指的是lcd数码管为什么没有停止,不是发光二极管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停,这个好像跟d1没有关系

网友A:
请告诉我,你哪一句语句是让循环停下来的?

网友C:
数字不变就表示停止

楼主: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中断0
{
    d1 = 0;
}

这个不是通过外部让他停止么

网友A:
无语了,画流程图,新手不要跳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