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

楼主(2009-02-11):
各位老师看图:
我想实现闪光灯1S闪一次的效果.
可事实上:
开机10S后闪光灯才会闪,而且闪的速度是忽快忽慢,极不均匀;
可控硅端每1S输出2US的高电平;
R2端是周期为30US的方波五组,再低电平延时250US,又输出周期30US的方波五组,依次循环;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如何可以实现闪光灯1S闪一次的均匀的效果,谢谢.

网友A:
你的升压系统来不及供能引起

改进你的升压单元
1. 12v供电源的功率提高
2. Q1的功率选大
3. L1的线径加大
4. R2端的波形适当调整(占空比及频率),以提高升压效率
5. D1选用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才看清lz的思路

1s闪一次与R2的波形组不同步!
你要保证每闪一次间隙中升压单压己将高压电容C1充满才行
上面一些措施可试一下

网友B:
电源内阻很大,充电需要时间,你要提前把C1上的电充好!

先充好电,要闪光时通过R1脚加触发脉冲即可

楼主:
RE

哈,谢谢两位大叔的指点,非常感谢!我去试试把R2的波形的低电平改小!

其实我程序中也有给充电时间的,我R1中高电平出现的时间是在R2五个高电平过后立即出现的(充电1S后才让R1端出现一个高电平),应该算同步了哇?
谢谢,我再去试试

网友A:
这只能算控制上同步

硬件结构也应保证<1秒时间内能充满电供下一次用

楼主:
RE

谢谢TYW大叔;
我先试试从软件着手,改变R2端信号变化的频率,这样电感端的感应电压应该会提高;
上午加宽了高电平,低电平没变,效果不显著,电流反而上去了...
谢谢TYW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