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设计过能在-40°下稳定工作的电路了吗?

楼主(2009-02-17):
这类电路一般采取哪些防护措施呢?除了加保护涂层
同时还有北京哪能买到-40°下稳定工作的电池?
谢谢!

网友A:
-40°下稳定工作的电池?

  有是有,固体电解质的锂电可以,稍大负载就不行了。
  但为什么要这样做?肯定没有别的路可走?
  除了器件的选择外还要注意机械材料,特别是紧固件/密封件要小心。

网友B:
re

找以色列公司!

http://www.tadiranbat.com/home.php

网友:
可以试试卷饶式蓄电池

  据说是军用的,在被子弹击穿的情况下还能使用,没有用过,需要证实;国内有两家企业生产,价格是普通蓄电池的一倍.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谢谢大家指教,继续学习中……
其中关于卷饶式蓄电池,google尚无结果,高手能否提供些资料或者厂家联系方式呢?谢谢你们!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newwindow=1&q=%E5%8D%B7%E7%BB%95%E5%BC%8F%E8%93%84%E7%94%B5%E6%B1%A0%E3%80%80%E4%BC%98%E7%82%B9&meta=&aq=f&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