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78l05、78M05和78LM05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11):
看数据手册,然后比较

网友B:
按00的指示办

网友C:
照921吩咐的去做

网友D:
功率负载不同,按00的指示办事!

网友E(2013-10-24):
输出电流不一样

网友F:
输出电流和封装都不一样,看手册吧。一目了然

网友G:
还是看数据手册最靠谱

网友H:
按15楼的方法

网友I:
貌似工作温度

网友J:
工作温度,电流输出不一样

网友K:
功率各有差异,不一样

网友E(2013-12-03):
电流和封装不一样

网友L:
17楼正解!

网友M:
输出电流不一样,当然还有其它方面不一样,具体请参照sheetdata

网友N(2015-04-08):
三端稳压集成电路有正电压输出的78××系列和负电压输出的79××系列。三端IC是指这种稳压用的集成电路只有三条引脚输出,分别是输入端、接地端和输出端。有TO-220的标准封装和TO-92封装。

78/79系列三端稳压IC有很多电子厂家生产,通常前缀为生产厂家的代号,如TA7805是东芝的产品,AN7909是松下的产品。

有时在数字78或79后面还有一个M或L,如78M05或79L05,用来区别输出电流和封装形式等, 其中78L系列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00mA, 78M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A,78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5A。它的封装也有多种。塑料封装的稳压电路具有安装容易、价格低廉等优点,因此用得比较多。

后面的数字05,表示电压范围,如7805,7812,7820

网友O(2015-07-22):
封装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