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个单片机仿真的网站

楼主(2008-11-17):
给大家推荐一个单片机仿真的网站,里面有很多仿真实例下载,对于刚入门的新手来说很有帮助的!~不是广告哦,大家放心……
相关链接:http://proteus.5d6d.com

网友A:
给大家推荐一个不要仿真就可以玩转单片机的方法

答案在我博客找。

网友B:
有意思

我做单片机时,一般都是直接下载到硬件的
用硬件来测试是很直接的

我一般是大的工程要一点一点的加,不能一下子写完了再仿真
这样子有时也是很难调试的

比如我做一个数字钟吧,举例子
先让定时器计时,显示,看对不对,
对的话再加入调时的功能,看对不对
对的话再加入闹钟,正点报时--
最后再加入秒表功能---呵呵

网友C:
好久都没做仿真了~

基本上都是直接ISP到硬件里做的~不过学习学习~
仿真可以节约做PCB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