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1hz以下的模拟低通滤波器的吗?还望多多赐教

楼主(2008-11-17):
请问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另外想问下,有没有这样的集成芯片呢?

网友A:
这跟芯片有关吗?普通运放即可

网友B:
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用途?

现成的芯片估计没有

网友C:
这么低的低通

可以尝试用filterlab设计一下,看出来的是什么结构。

网友D:
做什么用的要这么低啊?

楼主:
a

是老师让做的,我说可以自己搭一个,他说最好找专用的片子。可是自己不是很懂,至于做什么我也不清楚。

网友E:
电阻大一些,电容大一些,应该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