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及灯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请教各位老师以下两个问题,谢谢:

1.常有看到维修的工程师,当修到单片机工作不怎么正常时,就把单片机的晶振外壳接根线到地,单片机工作就OK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2.看到一个报警产品,警情触发时,有声音,而且有灯光指示;
  那个指示灯是一盏透明的灯,很小;它有三个脚:两头一个,中间还有一个.我不解的是:中间的那个脚是什么作用啊?它是从外壳中引出接一电感的.

谢谢帮忙

网友A:
这是两个性质不的问题,一般应该作为两个帖子来发

以方便讨论。

第二个问题:那是双色二极管吧,控制后可以得到三种颜色。
第一个问题:大抵是干扰被屏蔽接地了的结果,----你能看到这个,看来也是见识不小了

网友B:
楼上的问题1解释错了

把外壳接地,晶体的对地电容增加了,就容易起振。
和干扰没有关系,说明原先设计有问题,或者晶体有问题。

网友C:
我也对晶振外壳接地有疑问

一直以为是为屏蔽,抗干扰。可又一琢磨晶振外壳里面应该是个“音叉”啊,属于“机械”结构,跟“电磁场”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RE

谢谢各位的帮忙.
我所说的灯是如图中一样的,不是双色二管,是报警器中的灯,报警时那灯会闪亮的.不知道这灯的B脚是一支什么脚,难道是像晶闸管的触发极一样的作用吗?

网友A:
多谢3楼指正

不过,我觉得4楼说[晶振外壳里面应该是个“音叉”啊,属于“机械”结构,跟“电磁场”有什么关系]表示反对。因为再怎么说,里面也是利用“音叉”的电现象工作的,所以,敢说没啥关系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