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51与BL51,AX51与A51,CX51与C51分别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1-19):
如题,今天有个程序一直没有编译通过,后来将BL51改成LX51,A51改成AX51就可以了,但不明白具体的原因

网友A:
关于汇编器和连接器,Keil手册中如下:

详见A51手册的附录D:汇编器的差异

A51与BL51:
针对传统8051单片机的开发工具,最大支持32×64KB Code Bank。

AX51与LX51:
针对传统8051单片机以及部分衍生型号的开发工具,最大支持外扩16 MB的xdata或code。AX51汇编器是A51汇编器的超集,两者的主要差异包括:
1.AX51中的数值默认为32位,A51是16位;
2.AX51不包含8051的默认SFR定义;
3.AX51支持更多的特殊符号,例如ECALL等;
4.生成的目标文件不同。AX51生成的目标文件为OMF-251/51MX格式,不受传统OMF-51格式中每个模块不得超过256个外部符号及段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