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盘通孔做小了怎么办?

楼主(2008-11-20):
前几天做了个印制板,因为有以前别人画好的PCB,就没再仔细检查就把板子做出来了,现在发现有几个焊盘的通孔太小了,元件根本插不进去。。。太相信前辈了,因此犯了这种错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补救的措施啊。
问题:焊盘是足够大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再把孔开大点啊。

网友A:
我有过一次经历,但就两个孔。
我是找细的焊脚与元器件焊接,细脚与小孔焊接。没办法,麻烦。

网友B:
拿电转或别的东西扩大呗

网友C:
单面板就括孔,双面就去面壁。

网友D:
削足适履

你不是想“量产就用这个凑合了吧”?

网友E:
不是空小了,是元件的管脚粗了
投诉采购部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