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O端口

楼主(2008-11-23):
哪位大侠能抽点宝贵时间给讲讲下面这些I/O端口的模式都是咋回事,各应用于什么情况

输入浮空
输入上拉
输入下拉
模拟输入
开漏输出
推挽式输出

多谢啦^_^

网友A:
试一下

输入浮空:应该是指差动输入的
输入上拉:就是在输入端加一个上拉电阻。这种情况有时是不必要的(如74245),但为了增强可靠性,加一上拉电阻后,可以防止输入线路开路或其它可能引起输出错误/失控的情况时导致下一级输出错误电平,这在有的场合还是必要的。
输入下拉:就是在输入端加一个下拉电阻。参考上一条。
模拟输入:这个通常不算IO。但数字电路中也有这种情况,如I2C器件有用接不同电阻分压到一个地址引脚来进行地址识别的。
开漏输出:与开集输出相似,分别简称OD和OC输出
推挽式输出:比较经典的电路,比如差分输出的放大器就是这样的一种输出形式。

楼主:
多谢iC921!

讲的很详细!真是热心的人啊!

网友B:
输入浮空:不是指差动输入

。

楼主:
那是指什么呢

网友B:
对于IO来说

输入浮空是指高阻输入悬空,没接到固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