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的电容

楼主(2008-11-24):
今天拿了一根四芯线:红,绿,蓝,黑
用测电容的仪器量了下线的电容:
1.用仪器红夹子端夹红色线一端,用仪器黑夹子端夹黑色线一端,测得电容为
  8.2PF,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分布电容
2.用仪器红夹子端夹红色线一端,用仪器黑夹子端夹红色线另一端,
  测得电容为10UF
对于第二种情况,比较有疑问:同根线间怎么会有电容呢?(线是一圈圈盘在一起的.)
谢谢帮忙!

网友A:
看一下你的测试仪器用的是什么测试原理。

网友B:
短接一下表棒,看能否回0

楼主(2009-03-16):
RE

我把两表笔短路,尽不会归0

测了个22UF的电容,显示:
CP=17.9UF   D=0.3746

CP=17.9UF   RP=23.64

CS=20.39UF  D=0.37

CS=20.39UF  RP=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