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输出负电压的DA转换器吗

楼主(2008-12-08):
我想直接用DA转换器控制小电机的正反转。但不知道有没有能输出负电压的DA转换器。如果没有,需要加入什么电路?

网友A(2009-02-01):
回楼上 有能输出负电压的DA转换器吗

首先,能输出负压的DA不是没有,数量也不少
但是DA输出的电流都很小,不能驱动电机
其次,如果想得到负压很简单,用运放移位就可以了,而且大功率的运放型号很多,很便宜。
再次,上面的方法不管用DA还是用运放,都需要正负双电压,如果想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只需要一个电子开关来调换电机的正反接就可以了,那样就省事多了。
最后,电机最适合用PWM来驱动,用调压的方法来驱动,效率太低,散热是个问题,而且也不符合节能的精神。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很好

quakegod讲得很好 强烈推荐用PWM

网友C(2016-04-08):
不看具体,乱下结论

网友C:
首先,能输出负压的DA不是没有,数量也不少--作为老师傅,给个网址累不着
但是DA输出的电流都很小,不能驱动电机---人家只是问问有没有负压,后面的驱动人自己会加,
其次,如果想得到负压很简单,用运放移位就可以了,而且大功率的运放型号很多,很便宜。--直接负压省一级驱动,万一别人的设计体积有限制呢???
再次,上面的方法不管用DA还是用运放,都需要正负双电压,如果想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只需要一个电子开关来调换电机的正反接就可以了,那样就省事多了。---别随便改变别人的设计思路
最后,电机最适合用PWM来驱动,用调压的方法来驱动,效率太低,散热是个问题,而且也不符合节能的精神。--你操心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