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总线复用的问题,实际项目中遇到的

楼主(2008-11-25):
最近做块板子,MCU+FPGA的,MCU的外部RAM总线挂有一片FLASH,FPGA作为一个外部RAM也被挂在MCU的总线上,这样FLASH的总线端口就和FPGA的端口连在一起了,使用的时候会有CS片选来操作。

问题:以前做过块板子是DSP+CPLD的,DSP外部挂了一块SRAM和一块EPM1270,也是公用的总线,但由于CPLD的管脚在没有配置前是默认对地短路,这样使得SRAM的所有总线端口也对地短路,结构SRAM就读写不正常,配置CPLD端口后再换了新SRAM问题解决。
          这次的板子其实结构和以前的差不多,是FLASH和FPGA公用总线,我怕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想用245之类的IC做总线隔离。

          请问:是否需要总线隔离,FPGA在上电没有配置时端口时什么状态?如果也是对地短路是否会引起FLASH的损坏?
                     如果需要使用245之类的IC,数据方向控制线怎么来处理?DSP有读写方向信号线,读RAM为0,些RAM为1,这样245的数据方向线就可以使用,但是MCU没有这个IO,如何来控制245的方向线呢?

网友A:
抛砖引玉

1.我也不知道FPGA未配置的管脚状态,查手册吧。对地短路应当不至于引起输入管脚的损坏。
2.凡具备并行总线外扩能力的MCU不可能没有数据方向控制端口。

网友B:
同意楼上

1:带FLASH的FPGA上电无须配置.
2:就算有短时间的低电平,又有什么关系.
3:MCU怎么可能没有读写控制线呢?那你如何扩展外部RAM的?

楼主:
1.我的用的是EP2C8,没有内部FLASH
2.我说的是读写方向控制线,不是MCU的RD和WR,这个方向线在对外部读的时候是低,对外部写的时候是高,且在整个读写周期都有效的,TI的DSP中有这个信号,MCU中还没发现

网友B:
回:

其实MCU有RD和WR比你一个脚总优越啊.有了他门,你需要什么样的逻辑不好组合呢.通过与非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