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显性电平和隐性电平?

楼主(2008-11-26):
“CAN 控制器根据两根线上的电位差来判断总线电平。总线电平分为显性电平和隐性电平,二者必居其一。发送方通过使总线电平发生变化,将消息发送给接收方。”
这里的显性电平和隐性电平是什么意思呢?多谢指教!

网友A:
参考一下

物理层及传输介质物理层组成部分  iCAN的物理层包括媒体访问单元和传输介质两部分,在ISO/OSI模型中的位置如下图所示。传输介质用于传输总线物理信号,媒体访问单元完成CAN控制器逻辑电平和物理信号转换。物理层和介质特性  iCAN系统是一个简单 、高效、易用的FCS系统,主要应用领域如下:
  <img src="http://www.icansys.org/image/ican_dot.gif"> 使用CAN技术
  <img src="http://www.icansys.org/image/ican_dot.gif"> 低成本的传输介质
  <img src="http://www.icansys.org/image/ican_dot.gif"> 总线型网络拓扑结构
  <img src="http://www.icansys.org/image/ican_dot.gif"> CAN通信速率5Kbps~1Mbps,可任意设置
  <img src="http://www.icansys.org/image/ican_dot.gif"> 网络支持多达64个节点
  <img src="http://www.icansys.org/image/ican_dot.gif"> 支持节点热插拔</td></TR><TR><td class=ubb>物理信号</td></TR><TR><td class=ubb></td></TR><TR><td class=ubb>  CAN2.0B规范定义了两种互补的逻辑数值:“显性”和“隐性”,同时传送“显性”和“隐性”位时,总线结果值为“显性”。“显性”(“Daminant”)数值表示逻辑“0”,而“隐性”(“Recessive”)表示逻辑“1”。
  在CAN规范中并未定义代表逻辑电平的物理状态(例如电压),iCAN网络使用符合ISO11898-2标准的电平信号,典型地,CAN总线为“隐性”(逻辑1)时,CAN_H和CAN_L的电平为2.5V(电位差为0V);CAN总线为“显性”(逻辑0)时,CAN_H和CAN_L的电平分别是3.5V和1.5V(电位差为2.5V),如下图所示。媒体访问单元  媒体访问单元用于完成CAN控制器逻辑电平和物理信号转换,包括CAN收发器和其它用于连接CAN控制器到传输介质的电路(例如光电隔离电路),典型结构如下图所示。  收发器是在iCAN网络上传送和接收CAN信号的物理组件,收发器从网络上接收差分信号供给CAN控制器,并用CAN控制器传来的信号差分驱动网络;DC/DC隔离电源和光偶完成CAN控制器和CAN总线信号隔离。  带隔离的集成媒体访问单元
   带隔离的集成媒体访问单元将CAN收发器、光偶和DCDC集成在一个芯片内,具有连线简单,可靠性高的特
点。iCAN系统推荐使用这种形式的媒体访问单元,目前提供这种集成式媒体访问单元的有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的CTM系列隔离收发器模块,外观如下图所示。
                 传输介质  传输介质用于传输总线物理信号,双绞线是用于实现iCAN网络的典型传输介质。通讯电缆  对于双绞线电缆参数的选择,可以参考表 1中的ISO/DIS 11898推荐值。表 1 与传输线长度相关的电缆直流参数推荐值
总线长度
电缆
终端电阻
最大波特率
直流电阻
导线截面积
0…40m
70mΩ/m
0.25 mm2 ~0.34 mm2
AWG23, AWG22
124Ω/1%
1Mbit/s
at 40m
40m…300m
<60mΩ/m
0.34 mm2 ~0.6 mm2
AWG22, AWG20
127Ω/1%
>500kbit/s
at 100m
300m…600m
<40mΩ/m
0.5 mm2 ~0.6 mm2
AWG20
127Ω/1%?
>100kbit/s
at 500m
600m…1km
<20mΩ/m
0.75 mm2 ~0.8 mm2
AWG18
127Ω/1%?
>50kbit/s
at 1km拓扑结构  使用双绞线作为传输介质的iCAN网络具有总线型网络拓扑结构,如下图所示。  iCAN网络最多支持64个节点(主站和从站总数不超过64个),网络干线两端必须安装终端电阻,节点与网络干线之间用分支线连接。在实际应用时要求网络中的分支线尽可能短,在1Mbps速率下,分支线最长为0.3m,在速率较低的情况下,分支线可以延长。
  iCAN网络最大的通讯距离与网络中的通讯速率相关, iCAN网络中位速率和最大总线长度之间的关系如表2所示位速率/kbps
1000
500
250
125
100
50
20
10
最大距离/m
40
130
270
530
620
1300
3300
6700终端电阻  采用双绞线传输时必须在干线的两端安装终端电阻,以避免出现信号反射。终端电阻要求如下:   120偶姆
   1%金属膜
   1/4瓦   注意:终端电阻只能安装在干线两端,不可安装在支线末端。

网友B:
根据新定的标准,提问清楚明了

给楼主的帖子加酷。但下述解释有待确认。
------------------
物理信号
  CAN2.0B规范定义了两种互补的逻辑数值:“显性”和“隐性”,同时传送“显性”和“隐性”位时,总线结果值为“显性”。“显性”(“Daminant”)数值表示逻辑“0”,而“隐性”(“Recessive”)表示逻辑“1”。
  在CAN规范中并未定义代表逻辑电平的物理状态(例如电压),iCAN网络使用符合ISO11898-2标准的电平信号,典型地,CAN总线为“隐性”(逻辑1)时,CAN_H和CAN_L的电平为2.5V(电位差为0V);CAN总线为“显性”(逻辑0)时,CAN_H和CAN_L的电平分别是3.5V和1.5V(电位差为2.5V),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哈哈,看来还是没搞明白哦,再看下这个,也许容易理解

由此可见,无论从实时性、适应性、灵活性,还是可靠性上来看,CAN总线都是一种比RS-232更为优秀的串行总线。当两台串口设备的相距较远,不能直接用RS-232把它们连接起来时,就可以把RS-232转换为CAN,通过CAN总线来实现串口设备的网络互连。
但是,RS-232和CAN在电平和帧格式上都是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如下:
    RS-232标准电平采用负逻辑,规定+3V~+15V之间的任意电平为逻辑“0”电平,-3V~-15V之间的任意电平为逻辑“1”电平。而CAN信号则使用差分电压传送,两条信号线称为“CAN_H”和“CAM_L”,静态时均为2.5V左右,此时的状态表示为逻辑“1”,也可以叫做“隐性”;用CAN_H比CAN_L高表示逻辑“0”,称为“显性”。显性时,通常电压值为:CAN_H=3.5V,CAN_L=1.5V;

差分电压定义:  Vdiff = CAN_H - CAN_L
那个图中黄线为CAN_H波形,绿线为CAN_L
在波形左,右两端时,CAN_H=CAN_L=2.5v,称为"隐性"  (差值为"0v")
在波形中间时,CAN_H=3.5V,CAN_L=1.5V,称为"显性"  (差值为"2v")

**来自“自动化学习网”(http://www.zdh8.cn) -
详文链接:http://www.zdh8.cn/html/article/xianchangzongxian/200712/1054.html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zdh8.cn/html/article/xianchangzongxian/200712/1054.html"></iframe>

网友C:
倒塌,又是跟蛋白精一类的名称!

网友D(2012-07-25):
CAN2.0B规范定义了两种互补的逻辑数值:“显性”和“隐性”,同时传送“显性”和“隐性”位时,总线结果值为“显性”。“显性”(“Daminant”)数值表示逻辑“0”,而“隐性”(“Recessive”)表示逻辑“1”。
  在CAN规范中并未定义代表逻辑电平的物理状态(例如电压),iCAN网络使用符合ISO11898-2标准的电平信号,典型地,CAN总线为“隐性”(逻辑1)时,CAN_H和CAN_L的电平为2.5V(电位差为0V);CAN总线为“显性”(逻辑0)时,CAN_H和CAN_L的电平分别是3.5V和1.5V(电位差为2.5V)
先记下来 刚刚学习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