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8-11-29):
AD1674转换频率最高是不是100Khz?
如果想用300KHz的频率采样应选用什么ad芯片呢?

网友A:
AD1674: 12-Bit, 100 kSPS, Complete ADC

datasheet http://www.dscc.dla.mil/downloads/milspec/smd/93164.pdf
采样速度蛮高,100千个12位的样本。

具体可到下面的链接中查找:http://www.analog.com/dynamic/parametric/scResultsDisplay.asp?SearchType=PSS&ProductLine=ADC&la=en

http://www.analog.com/en/analog-to-digital-converters/ad-converters/products/index.html

300KHz的正确写法是300 kHz

网友B:
ad7262-5

ad7262-5是500kHz的
你也可以到www.analog.com AD1674 上,自己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