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路过的大侠,小虾们指教,这个电路......

楼主(2008-12-01):
运放的应用,怎么和书上的电路都那么大差别.......晕

它们仨有什么区别??
好像都是低通???
那截止频率都怎么算呀?

请诸位不吝赐教.

小弟,不胜感激.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11818598.pdf

楼主:
路见困难,求人指点.仨电路

please...........

见以上电路.

网友A:
导一下

第一个是积分运算电路,你自己导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用运放的基本原理

1)虚短
2)正负两端电压相等就可以得出结论

网友C:
一派胡言!

解答问题的几位,自己如果不完全清楚,不要随便指导别人,这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D:
楼上的说那个说错了

网友E(2009-02-24):
难能可贵

众说纷纭,难见分晓

网友F:
都是低通(积分和巴特沃思)没错,

要求半功点(截止频率)需列转移函数到S域(或jω)中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