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dxp找元器件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无正文)

网友A:
快捷键 t-o

楼主:
谢谢

谢谢,找到了,刚才搜索的路径没有设置正确,现在找到了

网友B:
是的

找元器件可以先看你期间的PDF说明,然后看一看是哪个公司做的,然后在相应的目录下去找,或者也可以直接搜索,就是搜索的时间比较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