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上25针并口(打印口)为什么没有+5V引脚?

楼主(2008-12-15):
并口引脚定义说明:

  1 选通 (STROBE低电平)      10 确认 (ACKNLG低电平)

  2 数据位0 (DATAO)          11 忙 (BUSY)

  3 数据位1 (DATA1)          12 却纸 (PE)

  4 数据位2 (DATA2)          13 选择 (SLCT)

  5 数据位3 (DATA3)          14 自动换行 (AUTOFEED低电平)

  6 数据位4 (DATA4)          15 错误观点(ERROR低电平)

  7 数据位5 (DATA5)          16 初始化成(INIT低电平)

  8 数据位6 (DATA6)          17 选择输入 (SLCTIN低电平)

  9 数据位7 (DATA7)          18-25 地线路(GND)

我用万用表量了,没有啊。

网友A:
纯信号接口,本来就不输出电源

串口、显示器口也都一样,没电源

网友B:
没有比有强

你看串口,没有5V,还搞啥窃电技术,呵呵;

网友C:
需要5V的电源吗?

需要5V的电源可以从电脑机箱里的电源获得,当然就是功率不能太大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意味usb有所以这个也应该有的啊

你没说之前我也不知道,以前知道usb有,rs232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USB结出来了.

这两天网络不好,一直上不了网.

网友E:
为什么没有和想用又能用,不是一码事

网友F:
并口的内部上拉只有47欧姆左右,电流小,可以偷电用。

网友G:
如果这个接口接的设备都自带电源,

那这个接口为何要向外提供5V电源?如果这个接口接的设备需要12V电源,你这个接口提供了5V电源有什么用?如果这个接口接的设备需要5V/20A的电源,你这个接口提供的5V电源能满足要求吗?

综合以上的问题,如果你是这个接口的设计者,你会怎么进行设计?

“本接口无电源,做设备的请自已想办法。”这是串/并口。
“本接口提供5V/0.5A电源,爱用不用,自己瞧着办。”这是USB口。

说白了,接口的设计者就是这么想的,这不是自然对人类行为给出的约束,这里没有什么原理,只有需求。这你也要问为什么??

楼主:
chunk 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对自己的判断表示怀疑.谢谢大家.

网友B:
usb设备可以给鼠标键盘U盘供电而不需要外接电源

跟这个端口的设计用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