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等效交换是什么道理?

楼主(2008-12-20):
看到几张原理图上SRAM和DSP的地址线连接不是一一对应

网友A:
哈哈,说的再具体点吧 ,有点不懂,贴个图吧

网友B:
如果是EPROM之类的存储器,

地址线与数据线“不便”错乱,因为数据(程序代码)是在编程器上写入,如果编程器没有错乱那你的板子上也不能错乱,总不能编程器上写入1000到你的板子上读出0010吧。

如果编程器是你自己做的,那么编程器和应用板子可以按照相同的规律错乱地址线与数据线,只要保证数据(程序代码)在编程器上写入的与应用板子上读出的一致就行。这是一个古老的“加密”技术,因为**者如果没发现应用板子上的地址数据线是错乱的,那么他把EPROM拆下放到一个非特制的编程器上读出的内容全是乱码,无法反汇编。

对于SRAM,地址线与数据线随意错乱,数据怎么进去的还会怎么出来,不会有任何问题。对于SDRAM就得小心,看看SDRAM的原理就知道。

SRAM地址线与数据线错乱有什么意义?那里面又没有程序代码?你画一回PCB就知道了,你难道不想让布线顺畅一点吗?

网友C:
存到哪,就从哪取,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数据线/地址线可以

楼主:
谢谢

仔细研读,再次感谢大牛指点

事实上确实是想方便布线

网友D:
加密

这种加密技术应该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似乎有点过于简单,起码不能让人一看就看穿了吧??